笔记本主板的BIOS的备份

楼主(2010-02-13):
高手们都是用什么方法来备份笔记本主板的BIOS的啊??除了编程器以外的方法/ 有没有一种软件可以进系统下就能把BIOS的资料给备份出来的啊?(我说的是笔记本的BIOS)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发一个来试试~~谢谢~!

网友:
装个虚拟软驱进入DOS下,然后根据BIOS的厂家选软件备份或恢复。

网友:
我现在特想学DOS这些东东

网友:
有在WIDOWS下的刷BIOS软件就可以备份

网友:
dell 笔记本有XP备份BIOS软件的

网友:
windows下可以使用winphlash备份BIOS

网友:
有个叫BIOS_Backup_TooKit的软件,你上图纸区找找! 可以在XP下备份的!

网友:
可以自己修改备份出来的文件修改启动画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