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中九接收机的三重境界

楼主(2010-02-13):
第一层境界是:拿别人做好的BIN或IMG来给机子升级
第二层境界是:自己修改BIN或者IMG来给机子升级
第三层境界是:让自己的机子能自动升级

网友:
楼主做到第几层了啊

网友:
3层,提供 国科广电,航天bin文件,正版没问题

网友:
别忽悠了,要是正版BIN能用,那些山寨厂早就通过渠道放下来了。
  山寨机不能升级肯定是硬件上偷工减料或者是没有升级所需的序列号(序列号是不可擦写的),才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网友:
中九接收机关于政府招标机和山寨中九机升级比较2010-01-12 21:362009年12月27日中九要升级,论坛上已经沸沸扬扬,本帖不讨论其真实性,只是帮各位分析一下招标机和山寨机的区别。
首先招标机分两类,第一类是国家招标的366万台,这次中标的厂家有7家,解码器芯片有4种,分别是ST5105,海尔H2023,华亚微HTV903和其乐达CT216H。解调全部是AV1108,调谐器以SHARPtuner模块为主,少量的ZL5037。第二类是地方招标的,像创维在西藏地区的60万台,采用ALiM3330E,解调仍是AV1108,调谐器是SHARP的。招标机的硬件配置基本上就以上几种。
山寨机硬件就比较杂,解码芯片主要是海尔H2023,国芯GX3000,ALi M3330E,还有华亚HTV903,解调芯片有海尔的,国芯GX1121和AV1108,调谐器更杂,RDA5812,AV2020,M88TS2020,MAX2119等等。
对招标机和山寨机的硬件配置介绍清楚之后,我把论坛上大家经常问题的整理了一份FAQ,希望能够起到普及和扫盲的作用。
1. 山寨机和招标机就只有序列号的区别吗?
不是,除了序列号以外,还有上述硬件配置上的差异,相比而言,山寨机使用的芯片更杂。
2. 什么是空中升级?我连续按5次F4出来的界面是空中升级界面吗?
空中升级是DVB标准的一部分,直播星的白皮书在DVB的基础上做了具体的细化,各厂家的具体实现也不会完全相同,但是基本升级流程都是一样的。机顶盒在工作时,后台不停地在码流里监控BAT表里的数据,因为升级的入口在这里。当检测到有升级信息时,如果是强制升级则直接从码流里下载程序然后写到FLASH里,就好比电脑重新安装WINDOWS XP一样。写FLASH前有个数字签名的检查,目的是防止各不同厂家制造的机器在升级时搞混乱了。
山寨机连续按5次F4出来的升级界面不是空中升级,是机对机升级的主机界面。
3. 招标机因为有序列号就可以空中升级,山寨机没有序列号所以不能空中升级,对吗?
错,山寨机不能升级完全不是序列号的原因,是硬件差异导致的,就好比你要把手机的软件装到电脑上不能运行一样。序列号其实是没什么用的,尽管招标机每台都有独立的序列号,理论上讲,空中升级是可以指定序列号的,甚至可以只升级特定序列号的某一台机器,但没有实际意义。如果是对所有366万台升级的话,也就是所有的序列号都升级,升级过程中根本不需要判断序列号。所以说,序列号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4. 如果招标机做空中升级,那山寨机完全不能升级吗?
错,看什么样的山寨机,如果硬件完全跟招标机一样,甚至就是招标机的抄板山寨机,这样的山寨机其实就是招标机,当然一样也能升级。
5. 空中升级听起来很牛X,直播星也搞空中升级,真的好使吗?
空中升级在DVB的应用里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在国外,有专门开发空中升级Loader的公司,而且久经考验。但直播星搞空中升级的技术并不成熟,虽然直播星白皮书是定义了具体升级的流程,但升级Loader都是由上述几家主芯片厂商独自开发出来的,实现的水平参差不齐。招标前尽管也做了入网测试,但这种测试过于简单,就是拿几台机器在实验室测一下,可以了,给你盖个章OK,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测试根本经不起366万台同时升级的考验。
6. 听说366万招标机要空中升级,那升级后,山寨机还能用吗?
是的,当然能用。先不说366万台空中升级时,Guang-Dian会不会搞得一裤裆都是便便,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山寨机只要做一个机对机升级就可以收看节目。国外,多年以来PATCH机盛行,说明劳苦大众的智慧是值得信赖的。
7. 第二代招标机可以山寨吗?
不能,第二代招标机使用的是国外最牛X的NDS加密系统,而且是高级的,也就是说,第二代招标机,你想抄板做山寨都不行

网友:
原来这么复杂啊

网友:
书到用时方恨少,钱到月底不够花。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
终于明白了一点

网友(2010-03-18):
噢,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前只知道是山寨的没有序列号所以造成不能升级。

网友:
原来这样!多谢了!了解不少
!现在升级赚钱啊!

网友:
我家的小锅也不能用了,找个母机升级一下了。

网友:
“第三层境界是:让自己的机子能自动升级。”

——偶以前还跟人家争论这个不太可能的,看来我又井底蛙了。感谢老大的扫盲帖。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