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2-13):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我的显示器有时候一闪一闪的啊。一下黑屏,一下亮,开始我怀疑是显示器的问题,后来我换了台显示器,还是这样。
我那电脑是独立显卡,请教各位大侠,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个VGA 线试试

网友:
板子上有集成显卡吗,有的话用集成的试试,要不换块显卡

网友:
很可能是显示器和主板连接的VGA连接线或插口的问题,换一条连接线试试。不行的话再找其他故障。

网友:
那我想问下各位大侠,电压不温也有可能专业吗

网友:
不 对啊,主板和显示器的VGA连接线有问题,可VGA连接线是固定在显示器上的啊,我是换了台显示器还是这样啊

网友:
感觉像是接触不良引起得。

网友:
不是接触不良。我仔细检查过连接线,我还换了台显示器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