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 6000

楼主(2010-02-13):
hp nc6000上电短路,修好后,在3V5V那的MOS管有短路,开始有丝丝的声音,一会就没了,可以开,不过过一会再开就会短路,烧东西了,这是什么问题啊,高手请进,开始是开机掉电,加焊1987无效,后来就短路了

网友:
电感,电容有漏电的地方吧

网友:
其实我比较反感那种写高手请进这类的,从你的描述的来看,不清不楚,加焊有什么用呢,要换

网友:
这个声音你是听不出来的 这种现象是你里面的有些管子老化出先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存在微短路

网友:
最大開口腿在1987年將導致短路

网友:
NC 6000电感容易空焊,你把3 5v电感换下看看

网友:
把电源芯片和两组管子都换了试试

网友:
先看是不是电感虚焊了  再者就烧啊

网友:
这个CPU供电芯片不太好焊,有时焊不好就容易造成CPU供电芯片短路,其它的地方很少出问题

网友:
1987是很不好焊 最好不要加焊 换个新的 成本又不高

网友:
三楼的太无理了,不明白就不要说了,支持四楼的,按四楼人说法已解决,请三楼楼主向四楼楼主好好学习一下吧,同时感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