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5QPL短路问题

楼主(2010-02-13):
昨天修的ASUS P5QPL 加电无显示80卡显示00    加点后 声卡芯片发热,拆声卡IC后, 故障依旧,发现5V转3.3场管对地电阻为38 ,此场管供电范围广,网卡 声卡 SB USB 都通过其中5V和3.3V供电,大家说说该怎么办!

网友:
我不清楚这个主板3.3V的电阻是否这么低,但是有很多主板这个阻值算是正常的

网友:
通电摸摸看有没有元件发烫的啊,。。。30几欧有些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38 不一定是坏.

网友:
换IO试试看.

网友:
“发现5V转3.3场管对地电阻为38 ,此场管供电范围广,网卡 声卡 SB USB 都通过其中5V和3.3V供电”这个阻值相当正常啊,因为供的负载多,相当于电组并联的多,阻值就小啊。楼主再查查别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