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音箱会突然发出"扑"的巨响

楼主(2010-02-13):
开机后, 几分钟(至几十分钟)之后, 会突然发出"扑"的巨响.

仔细比较了一下在网上找到这个电路, 基本一样, 只是在信号输入多了一个4558组成的放大电路.

己经试过换了以下东西:

1. 4558-->5532
2. 板上的所有电解, 除了图中的C14&C15
3.三个TDA2030全换新的.

虽然, 已经换了以上东西, 但都是会发出扑.

请大家, 指点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电位器清洁一下或者更换掉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考虑过换电位器, 最终没有换的原因如下:

1. 不知如何拆开音箱的面板(就是VR所在的位置)

2. 如果问题在于电位器, 那为何不是一开始就出现扑的巨响, 而是在正常运作一段时间后才有问题.

不过, 还是多谢指点, 如果实在没法子, 那也只好试试.

网友:
注意2030的散热问题,看看是否散热不良。

网友:
板上的所有电解, 除了图中的C14&C15
----------------------------
这种问题,电源部分的嫌疑最大,尤其是那四个二极管+C14 C15,然而你却放过了。

出"扑"的巨响时,和不响时: 电源电压的波动范围;运放、功放的电压波动。然后分析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c14&c15这两个大水塘, 我试过拆下之后用数字表大略测了一下, 结果是满正常的.
(因为没有电容表/指针表, 所以在网上找了用数字表的二极管的测试方法)

整流二极管我没有拆下, 而是在板上测了一下, 正向压降0.6-0.7V(左), 反向是1.X(之后数值会慢慢上升), 这个结果应该算正常吧, 根据我网上看过的资料.(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应该是我没有拆下后在测.)

说到二极管, 板上还有六只二极, 不知有何用途, 我试试补上给大家过过目.

------------------------------------------------------------------------------------
其实我没有受过任何关于电子方面的教育, 所以有表达不好的地方请见谅. 只知道 V=IR, P=IV. XD

网友:
搞张漫步着R201T-06板的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考虑过换电位器, 最终没有换的原因如下:

1. 不知如何拆开音箱的面板(就是VR所在的位置)

2. 如果问题在于电位器, 那为何不是一开始就出现扑的巨响, 而是在正常运作一段时间后才有问题. ...
引用 网友C:

不知到你什么什么面板的音箱啦,一般如果电位器在前面的话,塑料面板下面有个开口的,不要迟疑,直接拿螺丝刀一翘就开了,样子有点类似面罩的安装方法,靠四个角的洞洞塞的。反正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不如就拿点WD-40喷喷,有时候就好了,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喷喷好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俺也不知道了,按照一般的道理确实是旋转电位器才会出先噗的声音。

网友:
整流滤波电路里的电容和二极管用万用表有时不准确,尤其是处于热稳定不良的器件。最好的方法是测量电压(有故障和没故障时),有怀疑的就替换下。

另外,功放都是2030,电路都相同的话,可对比维修。很容易找到故障。

当然前提是要会用表量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情况应该不是因为开关其他电器而令到音箱出"扑"声, 我这么确定的原因是我试过不停开关同一插座上的电器, 音箱完全没有"扑"声.

不过说也奇怪, 这两天好像没有怎么发"扑"

但说到开和关音箱的时候, 我长期以来都有这个情况,  我一直都觉得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家另一套音箱也有这个情况, 只不过没那么响而已.

网友(2010-03-20):
我今天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来基地看看找找资料,原来也有相同问题的朋友,我收到的音箱是高音部份正常,就是没有低音,一开始我把4558换了,低音能发声但有爆破声,后来测了一下2030,用资料上的方法用罗丝刀碰1脚听有没有噪声,试了一下有噪声所以当他是好的,后来想起基地上的朋友曾说电位品坏的比较多,又换了电位器,可还是老样子,最后,不管3721换了2030,可还是没声音.(喇八是好的).我只是学了上图的电路图,没有真真学过音箱维修,还请各位老师指教.最后弱弱的问个问题,那个低音电位器有三个脚,分别接了一根红线,白线,和黑线,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是三根而不是两根OR4根,和上图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直接从RIN飞红到4558三脚,响了10秒钟不响了,测了一个2030,坏了,B=B-分别是+9-9V,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般用在vol. 的VR, 都是用三脚的吧.

左右分別接, 地和输入, 中间脚接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正负九应该是正常的吧.

我的板上测的电压也是差不多.

网友:
vf那些绿绝的电容,还有些黄色的电容会出问题吗?这些看上去好象都没问题

网友:
以我自己的情况来说, 基本上我拆过板上所有的电容.

用数字表的电容档测过, 所有电容的容量基本和标示的一样.

不放心的话你也可以拆下来测一测
-----------------------------------
这几天有时还会听到一两声"扑"...但是还能用.

网友:
看一下变压器是否漏磁严重产生干扰

网友:
怎样才能知道有漏磁问题

网友(2010-04-22):
把变压器拆下,外面有一个铁壳,作用是屏蔽磁场泄露,及便于安装固定。检查时可把这铁壳拿掉通电用手捏铁芯听是不是声音有变化,如有就是铁芯插得松,产生漏磁。想办法把铁芯插紧或夹紧,如果漏磁严重用手一按那个外壳都会有声音变化,抵挡的音箱变压器都不好

网友:
我怀疑有软件热稳定性不好。有热开路和短路的可能。 你换了4558D 但是周边的原件 有没有认真的看一下。而且4558是有后缀的 如果不一样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2010-05-31):
电位器换了看看

网友:
看看4558周围元件,元件不良可能导致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