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麻烦,两台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0-02-14):
都是ECS P4M800的板子,故障都是无缘无故的重启,已经排除系统问题了。电源方面也已经排除,内存擦过应该也OK的(后来我也换过内存)。在客户那里很明显,放在我家的时候没出现过。
不知道怎么排除了,两家一模一样的主板,故障现象也一模一样。
重启

网友:
一样就可能通病了,加焊试哈

网友:
大年夜还工作啊,佩服你了!

网友:
我有个845的主板,U座虚焊的时候不自动重启。只是黑屏~

网友:
我觉得客户那里的电压该查下。在你那又不会的

网友:
“在客户那里很明显,放在我家的时候没出现过”??
是什么意思啊?
故障一样就是说有可能是通病喽!
是不是那石块性能不良啊! 不太好弄吧应该!
修好之后分享哦!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我也曾经遇到过,放到客户那里就偶尔出现,拿回来,使用几天也不出现情况,最后还是换了主板后解决,但是究竟是主板哪里有问题还是没有弄清楚!期待您的结果@!

网友:
一楼说:已经排除系统问题了。
我想还可试一下:运行MSCONFIG,将启动项中只用CTFMON---输入法,其余暂停。
还有像Flashplayer这样的软件用最新安装版,别用自动自动升级.

网友:
彻底查客户那边的市电,插座,壁上保险等。电压不稳,插口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