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表THS720

楼主(2010-02-14):
示波器大家用的多,不知大家对示波表感兴趣吗?我很想拆给大家看看,不过没胆量,只有外观照片。泰克的THS720 不要调试,探头接好,直接测量,波形就出来了,跟傻瓜相机一样用的.这是100MHZ的,上门应该很好的,不过一般情况下就是要米太多了。这台是我淘到的宝。我乐了几个月.太便宜了。不上3000元。配件都是原装的。一个都不少。

网友:
开店的工具都差不多全了,就是差个BGA机了。威磊VP480的编程器,THS720的示波器,MF35指针表,VC980+数字表,日本白光942焊台,配6个原装焊嘴,日本白光FR803,850,两个热风焊台,白光的882热风筒 ,韩国进口的精确温控的铁板烧,钢网,植球座,可调电源。CPU带灯测试仪,阻值卡,BIOS仿真卡,电容电感表,电动吸锡枪,长方形的锡炉,液晶显示器的信号发生器。还有一系列的小工具,就是差一个BGA了,先做个土炮吧。

网友:
其实工具不是问题,关键就是技术了!希望新年也能大有收获。我主要是通过书本,网络上和本地的朋友的支持,当然,若朋友要的支持,我也义无反顾!

网友:
我看了张先生的购买BGA的帖。谢谢,张先生的指教。等技术和量到达一定的程度,我再做购买BGA机器打算。

网友:
我也想开店,楼主有没有算过这些设备要一共多少米啊,最好列个详细点的表,让小白参考一下,麻烦了

网友:
买工具是要看运气的,多少钱?不一定的。

网友:
这个示波器我知道淘宝有一家卖,大概就是3000元的样子。

网友:
树杈老师,确实淘宝上有一家卖,我刚看过,成色挺旧的。没有配件,就一台机子。报价4500元。我这台是朋友所在的公司倒了,帮我买下的。我想只要方便,好用,够用,就好了,这东西挺少见的,淘到一个也不易。下次我发几个用它测试的主板波形给大家看看。

网友:
哪台淘宝的是换过屏的,原屏碎了,当然这事没几个知道。。。好象是东莞哪边的吧。

网友:
我觉的 没必要 手持的-------。你带个波波去 也只能给客户 一种冲击----修还的 在店里---哪过去 多数还是样子货-------
100M/500ms的 台的2100。而且只有一个通道吧 看图片----触发模式 有什么?而且 台数字的 也很好携带---放车上就出去了--骑摩托跨在背上也行。
我看没多大优势。

网友:
這種表 很貴的  我見過幾個 但是都是普通的  20M 甚至更小 價格也是不非的

网友:
好东西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好东西啊,现在我的BGA是拿方正品牌机赠送的电暖器来做下加热的,郁闷啊,不过有铅成功率还蛮高的,无铅也成功过,就是温度掌握要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