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X能否通过刷BIOS 屏蔽显存??

楼主(2010-02-14):
9800GTX

拆风扇的时候 把GPU右边下面两个显存拔下来了 掉了点焊盘  请问有没有可能通过修改BIOS改成384mb 192bit的??(原卡512m 256bit)

网友:
另外就算是显存坏的卡也应该是点的亮的对吧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嗯  大家新年好,  也想请教一下,   怎样修改BIOS   屏蔽坏的显存呢,  用WINHEX     可以做到吗?
  用过它,可以改显卡显示的第一屏的字,  好像把9600改成9800来显示一样,   可是屏蔽显存是改那一行十六进制码呢?

网友:
嗯  大家新年好,  也想请教一下,   怎样修改BIOS   屏蔽坏的显存呢,  用WINHEX     可以做到吗?
  用过它,可以改显卡显示的第一屏的字,  好像把9600改成9800来显示一样,   可是屏蔽显存是改那一行十六进制 ...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很难做到,只有用英伟达的  BIOS mod
可这是工厂绝密软件,2般人拿不到的

网友:
96GT以上的都可以用任何一组或两组点样搭配组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