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没有软件在xp下专门检测内存颗粒的心能好坏及超频能里的 反正就是检测内存颗粒

楼主(2010-02-14):
有没有软件在xp下专门检测内存颗粒的心能好坏及超频能里的 反正就是检测内存颗粒

网友:
有  啊     论坛里就有啊

网友:
好象没有 只见过一个还用加密狗的!还必须用915主板测试

网友:
应该不可能吧 像检测内存的软件  应该都是在DOS下用的
XP开机占用很多内存的啊~
检测不准确或者无法检测啊

网友:
好像不准啊

网友:
windows 下的目前只有拷机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