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电源带不动80的硬盘

楼主(2010-02-14):
一台方正台式机,原来接的是自带的80G硬盘,因为要试另一块40的盘子,就先拔下来了,等试好后再接回去,CPU风扇转了一下,就不动了,清CMOS后再启还是一样,但是如果接40的盘子,就正常进系统了,测量各电压,绿线有点低,3.6V,其余都正常,是不是电源老化了,请路过的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用万用表量 40G 硬盘上的D型电源接口,量地线和5V和12V之间是否短路。

网友:
80G的盘 在另一台机器上试一下,,,,能不能是它挂了

网友:
两个盘(40G、80G)对电源来说没有太的区别。。。所以很可能是你摘下80G盘时,它就已经挂了

网友:
是否确定是电原的问题,试过那个80的硬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