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DL板12V接地

楼主(2010-02-14):
岳父大人的朋友送来华硕P5DL的主板,现象是不开机。经检测发现为CPU供电的12V接地,用万用表打六场管的G极与S极,发现有一场管G极与S极是导通的,吹掉场管更换新管,短接开关针12V再次接地,发现更换的新场管G极与S极又通导。我收到的废板中没有次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此次电源管理芯片6脚与7脚都接地,UGATE与LGATE分别是第2脚与第3脚,折除次电源管理芯片一个后   短接开关针主板开始跑码,之后又不停的滴滴响,拔掉电源插头后仔细用天纳水清洗次芯片位置,2 分钟后再次短接开关针,主板正常跑码直到00,装进机箱后插上硬盘光驱,显示器开始显示直到XP界面。

网友:
有的CPU供电的上管拆掉后不装 机器照样正常运行!  曾经见过富士康主办出现这样情况 我直接把上管拆掉后就没装  机器照样运行正常!

网友:
有那么神奇啊    吹了不上都行啊

网友:
其实现在的CPU供电都是两路以上的,CPU工作有足够的电流,在主板开发到478时就有四路供电六路供电,所以折除一组供电主板也一样跑码!找到一组供电有问题时,而手上又没有电子元件直接折掉那组供电就行了,这就是为什么折掉  一场管和一次电源管理芯片也能开机的原因!  只要在学习的时候有强大的理论,慢慢来也一样能练到家,前提是一定不能着急多动动脑筋。呵 呵

网友:
少一相供电,其它各相负载变大,会造成不稳定

网友:
就是说把电源的一组MOS去掉?我有两个版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CPU工作发热量大,50A   25A   在当今主板生产中是非常见的,四路供电折除一路供电肯定达不到原先的稳定。但是手上没有次电源管理芯片,其它型号又对不上,一般都是第四脚接地但是他这是6脚7脚都接地,这东西找不到我们修到可以开机只是将就,我不提倡以后的12
V供电维修就采用这种方式,这只是我个人修主板的一点心得,只供于大家的分享与借鉴。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他知道了拿我也没有办法,再说了他都不懂。当地老百姓只知道可以玩就算修好了。

网友:
还真没试过这样做!理论上成立,估计在大工作量的时候会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