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 PC900本本,CPU不工作!~

楼主(2010-02-14):
手头上现有华硕Eee PC900本本,能开机,点不亮,诊段卡跳NO ,
而且关不了机,只能强行拔电池。。。

谁有好的建议。。。我是第一次修本本。而且还是小本。。。

无法入手,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CPU做的问题

网友:
2# 李怀利

网友:
CPU做的问题? CPU是被焊在主板上面的。

现在不只是能开机点不亮。。。我最想不通的是能开机不能关机。。。

网友:
我觉得北桥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电流有没有跳变 有没有放个电试试  很有可能时BIOS的问题

网友:
压一下CPU,北桥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我觉得是北桥~~你先用风枪加一下热北桥先~`用挤压法来确定一下~

网友:
而且你说本本不能关机~有70%是北桥了~~加焊吧`~有我们在后面给你顶着``上吧11

网友:
很可能是BIOS程序坏了,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华硕的特点是噪音很小,我和我朋友的宏碁对比过,而且屏幕都是保无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