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

楼主(2010-02-14):
IBM X30 很难开机 开机后一切正常 机子冷的时候很难开机 用热风枪吹一下CPU和桥边上的电容就可以开机了 用没有兄弟门修过这机子的啊 是那个电容不来事啊
cpu

网友:
把电容逐个换了,CPU供电和桥供电的滤波电容也就是几个!

网友:
一个一个加热,,,加热后最容易开机时,,,把那电容换了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用示波器量简单些

网友:
有示波器的量什么地方啊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跑什么码呀?

网友:
现在在 家里 不开机跑什么码到忘了 反正应当是CPU 不工作啊

网友:
电容轻微漏电,示波器测不出来的,

网友:
最好就是一个一个换,也没几个电容啊。

网友:
用示波器量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