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联想LXH-GJ17L3拆解方法

楼主(2010-02-14):
今天已经暴力了一小半,实在不忍心再暴力了,急求正确的拆机办法

网友:
一定要去掉所有的螺丝,,再使用点暴力 一般就能打开

网友:
上图片啊
联想有一种是   背面有两颗螺丝在它的标签下面

网友:
上图
大伙快帮我想想办法
大过年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今年就有阴影了

网友:
后面的四颗螺丝已经全部取出

网友:
把下面边框的螺丝下了。再用点力往下面推。一般都能拆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有螺丝的。我拆过好多台了。是下面的边框上了螺丝。不是背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往上推,就开了

网友:
里面是卡扣的哦

网友:
上面和下面分别有二个大的卡扣,我拆过是比较难拆的

网友:
已修复感谢大家的好心帮忙
此显示器的拆机步骤是从下面轻轻的翘然后左右两边最后上面
共计6个倒扣,上下各两个,左右各一个
希望能帮到遇到此显示器的同行
忘了告诉大家,这个是客户今天下午拿来的,差点就让这个难缠的客户在大年初一给坑了(贼难缠的客户)

网友:
忘告诉大家了,底座的螺丝不用去掉

网友:
记住补焊变压器

网友:
恭喜LZ收錢了,新年開紅第一炮,今年一定大發,可不可以告訴我第一張照片後面的MM的手機號

网友:
看来又是C5707的典型故障

网友:
变压器补焊一下,C5707最要换同一批次的

网友:
推吗    是推的那种吗  往上推

网友:
其实这个显示器是最好拆的 看你把显示器的边框撬成那样的 客户不找你么?
这个显示器还会回来返修的,因为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联想的垃圾机器  以为他做的机器就不用修 卡扣做的那么拽  不过 楼主敲成这样也太差了 吧 ~!

网友:
感觉楼主工具没用好

网友:
楼主这么拆显示器得总有好客户才行,要不不得天天闹心啊

网友:
haha..等着返修把。。这个管子坏了高压快一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