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0-02-14):
一台方正笔记本,开机进不了系统提示:"hard disk failure is imminent , please back up your hard disk and have is replaced",请问该硬盘有救吗?具体怎样请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某个smart attribute有增加了或者超过阀值了,到底硬盘问题还是电源问题还是由于放声音太大造成硬盘数据读写软错误还不好说.先备份数据吧.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快点备份数据吧!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先要看看有无坏道,有坏道修坏道,没有坏道要用专业软件清硬盘固件里的SMART表

网友:
请问清硬盘固件里的SMART表具体怎样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