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没初始化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2-14):
1个40G盘挂在系统下提示没初始化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分区吧?

网友:
进行一次分区和格式化 再看是什么提示

网友:
分区,格式化前,一般都这个提示,只要继续就可以,但也又不提示的

网友:
盘子本来装XP系统因挂了个待修40G盘没想效率源只认好盘,没有提供择,点自动修复,发觉不对马上停止
,C盘就认不到了,并且重新开机不认盘。DOS都没办法起动,只好当U盘挂在别的机器上,用磁盘管理删除后
面的分区,想重新分区,就提示没初始化。

网友:
并且在DOS下分区不能保持,一退出就提示错误,分区全没了,只好又回到磁盘管理,提示修改磁盘,点确认,后。提示磁盘修改完成,以后只能在2000。XP下使用,重新分好区。以为没事了,又回到DOS下查看,分区显
示正常,见C区没激活,选2项激活,退出又提示错误,分区全没了。回到XP 下磁盘管理。又是显示
磁盘没初始化,提示修改磁盘。

网友:
重新分区,建分区表,然后再格式化每个子盘

网友:
用什么分区,在XP 下修改后。可以分区格式化,但一回到DOS下分区就没了,在DOS下根本无法分区,因为一重启分区就没了。

网友:
可能分区表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