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牌子的电源维修成功

楼主(2010-02-14):
手上一个不见标签的电源,维修2天,这是时间问题,无聊时候去搞搞,今晚终于维修好了,原因:带负载不启动,,不接上CPU的4pin能正常,检测电压12V5.3V正常输出,不管了于是拆开看了很久。没有发现烧过,直接拆下把P4线拆了连接到硬盘供电接口线上,测试,呜呜呜,还是不行,查啊查查,拆下整流端,测量出60N03好像有点短路,直接更换了,上去上板测试,再次失败,但由原来的电压11.9V上升到12.2-3V。哎,闷闷中再次到论坛看贴,发现《酷瑞电脑》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1327-1-1.html。 《 昆山维修》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092-1-1.html这俩个贴子的故障和我差不多。再把《莫名》同志的图纸看了一片,还有《大只老》版主提供的参考意见,最后把两个推动管c945换了,上机测试成功,第一次维修电源看了M次论坛,呵呵,废话不多说了,发几张图片给各位看看

把壳子换了新新的准备出售,不多钱,50--60块,哈哈

网友:
新电源才70元  你还要卖60元,,,,不可能吧

网友:
你可能卖70.但我何以卖上80都行,个人做生意的手法不同,见笑了朋友,做生意动动脑就赚多一点了

网友:
卖的越贵越好     我有一个二手长城的300W卖到过100

网友:
从图片上看这个电源做工不怎么样,居然在散热片上面还有块电路板,狂晕

网友:
如果楼主能把故障表述得清楚一点,我加你分。

回楼上的,这种设计很常见吧。把辅助电源独立出来,只要做好绝缘就行了,放在哪里并不是问题。维修也方便。很多廉价的电源把那一部分的空间浪费了。

网友:
如果楼主能把故障表述得清楚一点,我加你分。

回楼上的,这种设计很常见吧。把辅助电源独立出来,只要做好绝缘就行了,放在哪里并不是问题。维修也方便。很多廉价的电源把那一部分的空间浪费了。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版主,本人不会怎么表达,分数还是送去别人吧,等我学多点东西再来论坛和你要分,因为本人之前接触论坛较小,来到本论坛看贴学习已经是对我好大的帮助了。

祝版主和论坛所有的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网友:
这样返修率会不会很高啊

网友:
这种电源我都是拆了当配件,实在是不值得修.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旧的不一定便宜(不一定不好),新的便宜(不一定好)。

网友:
每个人的生意手法不同,楼主的做法未见不妥。

网友:
没看出来这个电源好在哪呀,值那么多钱么?

网友:
百货对百客   价格不是问题  关键是找对买主

网友:
l楼上说对,遇上不懂电脑的就是买主,还要看清楚买主的情况再下手

网友:
- -赛杨1.7我卖了150块。。。客户说这是电脑的大脑把,一定很贵。。他自己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死,我怎么很少遇到这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