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TI 1950XT 有问题 有经验的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0-02-14):
显卡蓝宝 1950XT 256M 三星DDR3显存
开机有几个 色点  进到桌面后也有几个色点(3个左右吧)
2D 无任何问题 也可以安装驱动程序 进控制中心都没问题 温度正常45度左右

运行3D游戏 就死机
请问 可能是显存坏了 还是 有电容滤波不良

R5MEMID version 1.0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6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5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1]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Failing Bits
      rk0 chA: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C: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D: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E: 0 2 3 8 9 12 13 14 15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9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G: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H: 0 1 2 4 5 7 10 12 13 14 15 16 17 18 21 22 24 25 26 27 30
  [2]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Failing Bits
      rk0 chA: 0 1 2 4 6 7 8 9 10 11 12 16 18 19 20 21 22 24 25 29 30 31
      rk0 chB: 0 3 4 5 10 12 13 14 15 16 17 20 21 23 25 26 27 28 29 31
      rk0 chC: 1 2 3 4 5 6 7 9 10 11 12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4 25 29 31
      rk0 chD: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E: 2 19 23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G: 0 2 4 5 6 8 9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30
      rk0 chH: 13 14 17 26
  [3]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Failing Bits
      rk0 chA: 0 1 2 4 7 8 9 10 11 12 16 18 19 20 21 22 24 25 29 30 31
      rk0 chB: 0 3 5 10 12 13 14 15 16 17 20 21 23 24 25 26 27 28 31
      rk0 chC: 1 2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9 31
      rk0 chD: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E: 2 23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G: 0 2 4 5 6 8 9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30
      rk0 chH: 13 14 17 26
  [4]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Failing Bits
      rk0 chA: 0 1 2 4 7 9 10 11 12 16 18 19 20 21 22 24 25 29 30 31
      rk0 chB: 0 2 3 4 5 10 12 13 14 15 16 17 20 21 22 23 25 26 27 28 31
      rk0 chC: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9 30 31
      rk0 chD: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E: 2 14 23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G: 0 1 2 4 5 6 8 9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9 30
      rk0 chH: 12 13 14 17 26
  [5]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Failing Bits
      rk0 chA: 0 1 2 4 7 8 9 10 11 12 16 18 19 20 21 22 24 25 28 29 30 31
      rk0 chB: 0 2 3 4 5 10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28 29 31
      rk0 chC: 0 1 2 3 4 5 6 7 9 10 11 12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9 30 31
      rk0 chD: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E: 2 14 19 23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G: 0 2 4 5 6 8 9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30
      rk0 chH: 12 13 14 17 18 26
  [6] Modified FB088
    Failing Bits
      rk0 chA: 1 4 5 6 7 8 9 10 11 12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8 29 30
      rk0 chB: 0 1 2 3 4 5 6 8 9 10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1
      rk0 chC: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D: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E: 0 2 13 20 23 24 27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G: 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H: 4 6 14 18 26
  [7] Modified FB091
    Failing Bits
      rk0 chA: 1 4 5 6 7 8 9 10 11 12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8 29 30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2 13 14 15 16 17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1
      rk0 chC: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D: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E: 0 2 13 19 20 23 24 27 31
      rk0 chF: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G: 0 1 2 3 4 5 6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0 chH: 4 14 18 26
[1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274829] chA[5621] chB[10180] chC[13158] chD[61221] chE[241] chF[172418] chG[
[2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6717] chA[347] chB[628] chC[709] chD[4627] chE[26] chF[9503] chG[856] chH[2
[3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6025] chA[331] chB[617] chC[648] chD[4465] chE[15] chF[9096] chG[832] chH[2
[4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34418] chA[738] chB[1347] chC[1460] chD[9671] chE[34] chF[19338] chG[1797] c
[5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37344] chA[924] chB[1506] chC[1694] chD[9938] chE[42] chF[21164] chG[2035] c
[6  ] Modified FB088                                      : FAIL
    Error ID G0FB088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6759] chA[206] chB[478] chC[602] chD[1469] chE[48] chF[3570] chG[367] chH[19
[7  ] Modified FB091                                      : FAIL
    Error ID G0FB091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7483] chA[227] chB[502] chC[669] chD[1602] chE[57] chF[4001] chG[409] chH[16
TEST RESULT SUMMARY:
====================
R580/M59 (0x7244) detected.
256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274829] chA[5621] chB[10180] chC[13158] chD[61221] chE[241] chF[172418] chG[
[2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6717] chA[347] chB[628] chC[709] chD[4627] chE[26] chF[9503] chG[856] chH[2
[3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6025] chA[331] chB[617] chC[648] chD[4465] chE[15] chF[9096] chG[832] chH[2
[4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34418] chA[738] chB[1347] chC[1460] chD[9671] chE[34] chF[19338] chG[1797] c
[5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37344] chA[924] chB[1506] chC[1694] chD[9938] chE[42] chF[21164] chG[2035] c
[6  ] Modified FB088                                      : FAIL
    Error ID G0FB088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6759] chA[206] chB[478] chC[602] chD[1469] chE[48] chF[3570] chG[367] chH[19
[7  ] Modified FB091                                      : FAIL
    Error ID G0FB091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7483] chA[227] chB[502] chC[669] chD[1602] chE[57] chF[4001] chG[409] chH[16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显存 坏了  3*显存颗粒的  问题
软件监测下  更换显存 就会好的

网友:

用本站下载的维修光盘 测试了一下
LOG看不懂

网友:
加焊了一下 色点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