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G KB—BIOS 83L951 编程器

楼主(2010-02-15):
2年前有个S73升级的时候写错 KBbios了 开不了机器 拿明基的服务站修要500,只好将就自己手里的东西做了个编程器 ,采用一个at89s51的 板做的 然后自己编了个程序 通过pc端软件从串口写数据到at89s51的实验板 然后由实验板把主板上的83L951进行编程 ,终于把主板救活了 花了不到50元钱
下面附编程器和主板键盘控制部分的电路图
如果感兴趣的 人多 我可以把制作的PCB和 写入程序放上来(甚至包括源代码)

网友:
MB.pdf 为编程器电路图
下面贴图部分 为相关 83L951的电路
电路图中的test接 83L951的 124脚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不过编程器确实原理是这样。西的还是别的牌子。不过楼主很幸运刚好可以刷。diy始终是diy。

网友:
楼主牛 diy強 多謝樓主分亨

网友:
太猛了  佩服中~~~

网友:
楼追都自己做编程器  太牛了啊

网友: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写的,因为现在很多板都可以找到料板,而且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去DIY个编程器也只能针对这个一种的机器 太不划算,不噶是时间还是金钱上面

网友:
现在WILLEM编程器已经有USB口的卖了,也不到200元。我的是并口的,速度……,唉,一个字,牛!是蜗牛,。

网友:
楼上的你就不要想WILLEM编程器USB口的,200还不到的编程器,你还想要什么样的速度。速度一样是是蜗牛。

网友:
LZ 这个问题很疑惑啊 你还是把方法写个贴发上来吧

网友:
下面是编程器的硬件连接图
等春节后把at89s51/52的 程序和 pc机上的程序放上来 由于时间太久at89s51/52的程序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需要重写。今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完善一下加个插座 加上写目前流行的bios芯片的功能

网友(2010-03-18):
大哥,你的 W83951DG的程序能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