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管、下管,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0-02-15):
总听说上管、下管之类的话,这些话听得我有点迷糊,不敢确定! 特意问下,还有我手里的一个V星 845 主板 的CPU座上有几个看上去很像MOS管的东西,上有Q13 Q25 ....... 之类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不是说的是这个吧?

我对电子元件不太清楚,从没学过,希望各位能给个明确的回答

网友:
MOS管中间脚与12V(5V)直通的场管是上管。

网友:
这个是开关电源里面的,上下两管轮流导通,从而形成稳定而屏滑的直流电流!
上管是接通12V电压,下管则是接地!……具体,LZ可以去看一下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就明白列!

网友:
实际测量一下咯,上管D极与12V或者5V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