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只能跑一次码

楼主(2010-02-15):
我有一块顶星 865的板子,第一次开机能跑马,但在滚动条处就死机了,然后无法关机,第二次开机就无法跑马了。
要过十分钟左右,又再才能跑马,但是现象还是死机。
请问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还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重点查电源,电容

网友:
换掉CPU供电芯片

网友:
io也有可能啊

网友:
电容失容的多,南桥老化也有可能

网友:
有无发烫的部分
压着南北桥开机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