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楼主(2010-02-15):
这是一张东芝的保护隔离电路图,PU3的反向输入端接个R24的电阻再接个稳压二极管,我的问题是反向输入端与这两个原件相连是什么目的。另外它的电压从哪里来,怎么和正向输入端进行比较。望各位达人能给小弟一个满意的答复。。^^(注明:F2后面的虚线连接的白色框框指的是电压检测电路,由它来控制正向输入端的电压)

网友:
难倒反相端基准电压设定值就是为零伏?

网友:
也许吧,但它接个电阻再接个接地的二极管目的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续流吧!跟开关电源里面差不多……

网友:
这样接它的他的反向输入点,有0.5左右的电压

网友:
这样接它的他的反向输入点,有0.5左右的电压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产生0.5V的原理吗?
另外顺便问下,你是不是浙江宁波的那个江建?在广州学习过?

网友:
zd1是稳压管 设在负端是把其电位稳定在某个电压 和正端电压比较输出高 低电平 有个lm324的内部示意图 可以看出其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你问的几个问题 看这个内部方框图都可以理解 你把两个输入端 ui1 ui2 当做正负端

网友:
zd1是稳压管 设在负端是把其电位稳定在某个电压 和正端电压比较输出高 低电平 有个lm324的内部示意图 可以看出其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引用 网友B:

最正解了,,负端电压就是稳压管的稳压电压

网友:
给差分输入端稳压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