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进水 加点到0.39反复重启求助 有图

楼主(2010-02-15):
hp520进水 自动加电 到0.39反复重启
量电感pl10对地短路 无电压 拆下电感 前级不短路 后继任然短路
查
电路图
pl10输出 1.5vsp 量北桥945gml 有两个电容对地为0 不知是否是北桥挂了 高手帮忙分析 谢谢
重启

网友:
你有图纸可以分段分开,所谓分段就是,一步步断开连接1.5VSP电压段,那样你就可以到达你要目的地就是短路之处。你可以考虑南桥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多谢2楼的回复 电路图没有指出1.5vsp给谁供电 下面是图纸 感谢帮忙分析

网友:
你可以在这个PDF文档上有个查找就是有个望远镜点击一下,把你这个+1.5VSP输入在里面,会带出来很多用到这个电压的地方,你一个个挨着去除就可以完成了。就住大于500欧姆以上的电阻连接可以不用管,直接往下找。

网友:
如果实在测不出来用点击吧

网友:
520很容易烧2个桥,年前一个520的 没I/O 就推掉了,你怀疑北桥坏的话就拆了试试吧,烧的话电压低了烧不出来 高了南桥也容易被烧坏

网友:
已经拆掉北桥945gme 不短路了 没有北桥 北桥到了换上去看看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