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家里的2.1音箱修好了

楼主(2010-02-15):
音箱一通电就擦擦轰轰的响,正想把2030芯片拆下更换,就看到了虚焊了,加焊后,已经正常使用。

网友:
2030芯片,运放ic 坏了都会轰轰响的。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嘛,看来过年你可以 享受下了,运放4458,和2030都是容易出问题的,声音一般看的不是很大容易出现的原件是4558,开大一般都是烧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