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下做BGA的焊膏锡珠!

楼主(2010-02-15):
最近买了几罐含油,焊膏,锡珠都不是很好用,,植球都植不上。。希望大家给个意见。谢谢!最好给个购买地址!

网友:
如果是845或者以前的板子,你要买0.7的锡珠 要是845以后的可以多备0.6的

网友:
基地的BGA的焊膏锡珠还可以

网友:
我用的也是基地买的锡球,很好。 要是修本子的话建议你0。5 0。6 和0。55的球都要买。焊膏就买那个美国的,也很好用。

网友:
基地的不錯用 參考一下

网友:
助焊剂淘宝上60的那种就可以,锡珠大瑞的!植球工具要好点,磨刀不误砍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