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PCB板断线修补一般常用直径多大的漆包线?

楼主(2010-02-15):
请问主板PCB板断线修补一般常用直径多大的漆包线?

网友:
这么粗差不多~~~~

网友:
0.2mm。
不过我喜欢那种带皮的那种,不喜欢这种漆包线

网友:
笔记本BIOS电池那个个线拆了可以用,非常细!

网友:
有种材料,叫航空飞线,不用刮皮,可以用。至于为什么叫航空飞线,不清楚。

网友:
一般采用0.09或0.10的专用飞线,像修手机的那种。

网友:
非常谢谢楼上几位坛友的推荐,大家新年快乐!就是修补像下图主板这样细的断线一般要买多少规格的飞线呢?

网友:
漆包线不好用,我平常都是用电源线剥开,要里面的一股或两股来用,大的线就用元件引脚,不过这种专用的线,网上都有卖。

网友:
我一般用电源线的里面的铜线,,,随便找个铜芯的线把 皮剥掉,里面好多细线,这个线我从来不买的。

网友:
0.2 的 都差不多了  , 这种都可以用的

网友:
这是供电线,如果PCB没烧坏的话这么短应该可以直接拖锡就行了吧?飞线太麻烦

网友:
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费工夫,是供电的用粗一些的导线(漆包线、带绝缘皮的导线、多股导线中的一至两根),是信号的用细一些的即可。

网友:
我是从旧的OMRON继电器里拆的线圈,2个继电器拆出2卷,绝对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