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出现Non-b00tble disk 80 press.....

楼主(2010-02-15):
开机硬盘出现Non-b00tble disk 80 press cony bey t0...  GHOST一下系统就是做不过去。。一做系统重启每次就出现这个..请问大家怎么修复硬盘?  还是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
换数据线;

检查 并口硬盘 插座 里的 插针 是否正常。

网友:
重新写一下主引导或者清零后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怎么重新主引导  或者怎么清零分区?

网友:
先用MHDD测下硬盘。。没坏道的话重新写一下主引导或者清零后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换数据线,换硬盘线的插槽,硬盘调线,BIOS里面设置

网友:
谢谢各位。。我用MHDD  里面的命令:erase清零后 再用DM分区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