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待机0.03A,按开机键触发,马上掉到0。01A

楼主(2010-02-15):
换过1631, T40待机0.03A,按开机键触发,马上掉到0。01A,按开机键。的时候电源表亮了一下
注意没的触发,就。0。03A变成0。01a
他能发触发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有时候触发到0。18A就掉下来

有时上到0。25停下,
3V和5V都有,但是都偏大0。1V
想问一下,3V跟5V的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楼主查查开机时各M电压是否齐了, M电不齐肯定掉电!

网友:
待机电路有短路吧,IBM大芯片保护了!

网友:
你要说清楚一点,要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触发到多少掉电啊

网友:
T40开机掉电可能是屏供电的那个保险坏了   具体的位号忘记了,你找找吧

网友:
3M 5M后级短路。马上掉电能涉及到屏吗。

网友:
电流表还会亮一下 那应该就是后及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测一下3M 5M对地阻值,那个短查那一个

网友:
看看M态电源有没有全都出来?掉电后POWERSHUTDOWN是不是被拉低了?根据图纸查是由温度控制引的还是由PMH4的电源保护引起的

网友:
不够银子下载图纸啊!智能先来混混了!

网友:
查电阻R413   R867  3M 5M电压 D9二级管

网友:
待机0.03,应该是待机的3V和5V都有了,应该不会和3V和5V的负载短路,建议测试一下所有电感的对地阻值,从稳压电源有过载表现,还是有短路点,还有可能是你的电源是不是被人动过了限流或者出了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
保护了吧。插U没有啊,

网友:
俺们师傅讲过。。
触发掉电还有静态电流的。非静态电压部分

无静态电流的 则考虑静态

网友:
就00。3一按开机健就变成。00。1

网友:
就是说触发不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撒

网友:
能触发的时候很正常的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能触发,拔掉电,再触发。重复几次。又能触发,且都正常,而且能显。至今也不知道问题所在啊,你测一下,有没有AUX供电啊,就是蓝牙供电,还有网卡供电,这都是AUX供电。没有AUX供电你是不能触发的,向你这样应该是H8或者PMH芯片虚焊了。你可以先查PMH有没有发出A-ON信号,如有就是已经触发,触发后的后极短路造成的。只作参考,说错了别骂我

网友:
ibm触发保护掉电的故障还是比较难修的,就要先确定是怎么保护的。掉电后3vsw还有吗。powershutdown信号,温控,m组电压是否正常,a b组电压开启情况。用示波器的话,对这种触发保护的问题,修起来要顺手些。

网友:
好像是100以上,反向阻值很大

网友:
肯定有短路,压着北桥看能触发吧?掉电不?先排除短路,再看看北桥虚焊没?呵呵

网友:
给你个好经验,哈哈,换掉南桥,遇到过的,保护了。。。。。。。

网友:
TB62501 可能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