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问题!数据库连接出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2-15):
请问各位高手2K3的系统,IIS配置ASP的网站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系统错误:数据库连接出错,请检查'系统管理>>站点常量设置',或者/Include/Const.asp文件!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太笼统了,查看database的目录权限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按照提示的检查一下文件内常量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
不是给你写明了: 数据库连接错误。

网友:
打开/Include/Const.asp,检查一下这个文件中指向的数据库是否正确,和二楼说的database目录的属性是否只读,如果是ntfs 分区则检查是否给everyone赋予了足够权限,在2003下还有个问题,就是在默认情况下不开启父路径的支持,对于很多asp脚本来讲,都用了类似"../"的包含,所以很多asp脚本本来很正常,一放到2003下就出错,楼主可以检查下iis里找到网站->属性->主目录->配置->选项->启用父路径来检查一下.

网友:
不懂的话,GOOGLE,baidu。
如果是重要的数据库系统,请懂的人弄。
如果是学习、实验,看看是啥数据库,自己找下手册,查找数据库连接方面的知识。

网友:
是,ASP的网页,要不要装动网驱动

网友:
楼主先补点 数据库 方面的知识吧。

就你这个应用来说,Const.asp文件里有关于连接到数据库的参数,例如数据库名称、数据库连接密码等参数,这些参数要和你的数据库服务器相匹配。具体的配置请和你单位的数据库管理员联系。不懂的话和系统开发商联系。要想自己弄,就多学习吧。如果配置没问题,请检查你的数据库系统是否正常,不同的数据库有不同的命令。常用的MYSQL、MS SQL、Oracle等等。。。。

网友:
估计就是数据量连接的问题。查下数据库连接文件的相关信息。

网友:
查IIS中,父路有没有打钩。
然后就是WINDOWS\temp目录下有没有写的权限,EV的帐号和IIS的帐号有没有写入的权限,没有写入权限也是连不上的数据库的,

网友:
你使用的是哪个数据库软件?并且数据库你选择的连接方式是什么?不同连接方式 在不同数据库软件命令语句是不同的

网友:
如果是ACCESS数据库的话,请检查数据库的存放目录是否给EVERYONE的完全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