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P主板无法加电

楼主(2010-02-16):
有一事求助各位高手:

家里用的技嘉848P-G (Socket 478接口)主板原来是完全正常的,
后来过了几天换了一块旧显卡后突然就无法上电了。
取出主板最小配置,也没法短接Power-On上电。

I/O芯片是ITE的。

家里是比较偏远地区,送修相当不便。。
本人主板维修不太熟悉,也没有专业设备,目前已经做的努力有:
(1)CMOS电池测量3V正常;
(2)电源5V SB电压正常,短接绿线电源能正常启动;
(3)Power-On插针电压是4.5V;
(4)安装内存、显卡,在插上电源后强制短接启动线开机,无法初始化。
       CPU散热片、南桥未见发热(冰冷),北桥略微上升一点点温度,
       而AGP插槽卡子正后方的一大一小MOSFET管温度大约有40度。主板其他MOS管全部冰冷。
(5)CPU周边的六个MOS管的管脚测量分别有大约1~10V的电压。。

因为该主板近年的工作非常稳定,怀疑是不是因为更换显卡有关,
会不会agp附近有短路什么的。
维修困难吗?各位高手若有想法,望不吝赐教。

网友:
  是你换了旧显卡(AGP 2X)的原因倒至烧主板。848P是不支持2X,只支持4X,8X显卡。2X的电压过高,有可能会烧主板上的线路,你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的烧伤。测一下AGP供电管的电压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但是我换的是Radeon7500,应该是AGP 4X的吧?

网友:
建议清一下CMOS再试试,老主板在更换硬件后常出现这种情况,也许什么也没有坏,只要断电清除CMOS就OK了。希望你能解决。

网友:
建议清一下CMOS再试试,老主板在更换硬件后常出现这种情况,也许什么也没有坏,只要断电清除CMOS就OK了。希望你能解决。
引用 网友B:

是啊,也希望什么都没有坏。。
看了一下板子上没有什么部件烧毁的痕迹,电池拔过许多次了,也短接过CMOS跳线,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
测量一下满板MOS的输出有没有电压,有没有短路。如果触发都不正常的话,先修触发吧

网友:
楼主 :
      你可以先测一下  agp插槽附近的 场效应管 是否挂了。

网友(2010-04-14):
南桥坏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