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0gt显卡增加显存

楼主(2010-02-16):
我有淘了一块9500GT显卡,可惜是128m 64BIT的,我的显卡上一共四个显存焊接位,原显卡只焊了两块显存,都是32BIT64m的三星显存,我还想增加两块显存,能行吗?如果行的话有谁会修?

网友:
真正的9500gt? 检测过核心没有?这种卡很大机会是假卡。。。。

网友:
可以增加但要重刷BIOS

网友:
先确认下核心的规格 是不是真正的9500gt?  不要是 g84核心的 8400gs 的就好办

网友:
这个9.9是假卡,即使是真卡换上也不一定好,可能余下的通道有损坏的

网友:
检测了 这是真正正的 g96核心 就是显存少了两个 只有64BIT

网友:
谁会修啊!

网友:
刷BIOS我会,软件维修我还行,就是动手的东西我就不行了,呵呵

网友:
这个卡显存是DDR2的,应该属于移动版本的G96M 如果补上空位这得改核心代号

网友:
file:///C:/Documents 9# 新诚达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123.GIF

网友:
这就是我显卡检测出的信息!
有意思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uchome/attachment/201003/1/199307_1267431368YKCK.gif这就是我显卡检测出的信息!
有意思吧!!!!
引用 网友A:

GPU-z测的?。。。。dos下用atiflash 测看看?

网友:
还有~~~9500gt 不是32流的吗? 怎么变16流了?

网友:
我也
不知道呀

网友:
我用你那个软件可测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
DDR3的?那你装上显存也不行,还得改ID和刷BIOS

网友:
只要能修,我就修,在100元左右!有的话请留言

网友:
什么牌子的,看看网上有这个卡吗就怕是剩下的四个通道都是坏的,是工厂残次品

网友:
如楼上所说,一般都是这样。。。。。再说了,加了显存,旁边不是还有身多小贴片也要装的嘛,,,,不要麻烦死拉。。。。

网友:
可以备份这个bios 发来我吗?  464784980@qq.com  GPU-Z 就可以备份了

网友:
我已发过去了,你是不是能修,你的地址在哪,我给你把显卡发过去

网友:
你发的是昂达9500gt 256m DDR3的bios,非你现在的9500gt 128m 64bit 的bios啊~~~

用GPU-Z备份一次再发给我好么?就是你检测显卡的那个GPU-Z啊,中间就是备份选项

网友:
发给你的就是我现在这张显卡的bios.这是我把显卡刷上了昂达bios,一直这样用,用了可长时间了,

网友:
...可能是吧,但我们维修有时就是需要特殊的bios来用,普通的显卡bios 意义不大 例如你这块卡的原bios,9500gt 128m 64bit DDR3 用于c通道坏的9500显卡就可能可以修复了,但9500gt 256m DDR3bios很多见,下了也用处不大咯~

网友:
这就是我的显卡BIOS,是昂达,自已刷的,一直用着,虽然是256m tc512 128bit bios,但用在我的显卡上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好期待结过,BIOS应该不好弄把

网友:
那到底能修是不能修

网友:
原来显存也可以加呀呵呵,我这里有个ATI的9600SE,板上也有4个显存位置,不知道能不能加上显存呵呵,我动手倒是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