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电流上到0、78左右

楼主(2010-02-16):
本人手上有一台IBM T42
问题故障: 开机电流上到0、78左右
没有跳变、屏没有显示、插上跑码灯跑8587、按道理是安全芯片不过
所以就换了南桥
但现象还是依旧
后又换了安全芯片
还是不行、
然后就也把H8、电源管理芯片、BIOSS等芯片都换了
问题依旧
现在没办法了
在这请问高手
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麻烦给个思路、、

网友:
我一R40也是同样现像跑87,有时也跑84,听高手们说这是安全芯片里的资料掉了,你把资料刷一下看看,我没有拷贝机,验证不了这个。也没同机型安全芯片换。

网友:
是不是安全芯片和EC之间有断线哦?

网友:
IO和南桥有断线也会引起,我遇到一次!

网友:
LPC总线上的问题,一般换了安全芯片不行的话就要慢慢查,用示波器打LPC的波形吧

网友:
要用示波器查啊,可惜我还没有呀........

网友:
1.检查供电,2,囬焊南桥,3,囬焊显卡,我觉得安全芯片没有那么容易坏,

网友:
上示波器慢慢查, 要有好工具va

网友:
我好像修过一个事内存槽旁边有一个四方的大芯片 虚焊或坏了 你看看吧

网友:
CPU 及缓存 北桥 时钟电路

网友(2010-03-21):
机器依然没有修好、、
唉、、

网友:
仔细检查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断线

网友:
不好整了,只能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