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大家帮看看这个内存究竟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0-02-16):
我的一条金士顿DDR400 512MB双面内存坏了,用好的512条子带入经RST检测的情况如下图,我不知道是哪个颗粒出了问题,所以请各位师傅帮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先谢过了!
( 2月18号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关心!)
window

网友:
第七颗吗 正反两面都算第7颗 第一颗是长的那边开始数的 不过双面的很难修

网友:
感谢楼上兄弟回答,但为什么是第7颗呢?照网上的RST说明来数是不是正反两面第5颗才对呢?哪位有经验的师傅提供个双面DDR内存在RST测试中的排列顺序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正反第5颗或者有虚焊,先加焊。 加焊无效换颗粒试下,2楼的别误导别人。

网友:
幸好没按照2楼那个人说的去做,4楼兄弟说的才是正解,加焊后内存已OK,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双面条检测结果,看似第5颗双面都坏了,其实只坏了一颗。怎么判断正反面哪一颗坏了,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请版主来指教一下。我平时都是猜的!

网友:
这类问题都是虚汗引起的 别修了

网友:
为什么不加焊试试把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