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a93j

楼主(2010-02-16):
此
笔记本
屏为TOSHIBA LTM12C505N屏,背光能亮,就是没显示,靠近可以见到微微的一些竖线,是什么坏了,有
吗,是否还可以改用呢。谢谢~!
笔记本

网友:
屏驱动或者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出问题应该是白屏。
有一条亮线,说明驱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今晚我把屏驱动板的连接线拨了,只连接高压板,整个屏是白屏了,是不是驱动板坏了,还可以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