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测线仪的1-8的灯,就是有个6灯没亮

楼主(2010-02-16):
请问各位高手,网线测线仪的1-8的灯,就是有个6灯没亮,请问一下高手是哪里出问题了,怎么解决??电池换新的也一样。
电池

网友:
换条线试试。

网友:
拆开来,里面好像是个4017,查一下相关的引脚或是LED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不是网线断了,就是测线仪内部问题,LED或者驱动电路,

网友:
对呀,换一根网线试试看。

网友:
第六条线有用,如果你网线没问题,应怀疑测试器有问题。

网友:
不是网线断了,网线全好

网友:
对照那两路灯亮的电路,找下原因吧。

网友:
很简单啊,找一根使用正常的网线再用这个测线仪测一下,看这第6号灯亮不亮。
如果亮,则是前面那根网线有问题。如果不亮,则是这个测线仪有问题。
测线仪咱不会修,但拆开看过,各个焊点加焊一下,还有些二极管的,测量一下。还有这个RJ45的插座。

网友:
还有个,100M的网线,使用到的是1、2、3、6这四条线路的。如果这四条线路中的一条不通,则网线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应该是网线短路了

网友:
换个侧线仪吧,国产的总共十几块钱,测线仪内的二极管LED坏了还能修,芯片坏了就没有修的意义了

网友:
换了芯片4017就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在哪,如果在偏远的地方不好买电子配件的,估计一个快递费都够你买个测线仪了……

网友:
CD4017价格一般在0。8-1。5元之间
小职员

网友:
这样的东西,不如换个新的的了

网友:
LZ。是个主IC坏了,我手上有一个,当时是电池漏液体造成短路烧坏,换上新电池全部LED发亮,没有维修价值,废品拆配件算了吧

网友:
网线是好的就换个测试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