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945pm 与945gme能互换吗?

楼主(2010-02-16):
求 945pm 与945gme能互换吗?

网友:
不能。一个不带集成显卡一个带集成显卡。但据论坛的高手说可以用GME换PM,不过要刷BIOS。但哪儿去找这种BIOS,除非自己会编辑

网友:
互换肯定不能.,高帮的可以换低版的都是对的!

网友:
不能互换````

网友:
就算能代换,功能差别那么大,有什么意义!

网友:
没听说过有换成功的

网友:
一个是集显的一个是独显的。

网友:
好象不能吧

网友:
gme可以换pm,前提是修改bios,因为gme同样有pci-e。下面是intel说明文档上的原话:
All features supported by the Mobile Intel 945GM/GME Express Chipset shall be
supported by the Mobile Intel 945PM Express Chipset unless noted otherwise below.
However, the Mobile Intel 945PM Express Chipset does not support Integrated Graphics
display. Additional features/differences are also listed here, if applicable.

网友:
bios厂家会提供添加、修改、删除 集成显卡bios模块的工具,之前修台式机时,修改过一个工包板bios的集成显卡模块。

网友:
楼上说的PCI-E那是南桥管的,这是北桥。你提取的这段英文文献只是说二者功能兼容,能不能互换,关键是引脚定义是否对得上。

网友:
10楼说的是对的,GM代PM一般能点亮,但是由于BIOS问题,进不了系统

网友:
来长长见识

网友:
945GM/GME可以支持双显卡,但一般笔记本厂家可能不会考虑外接显卡的问题,具体表现在BIOS设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