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0-02-16):
有一套监控系统,使用开关电源,市面上卖的12V1A的那种,还有就是铝网壳的12V6A的。连接方式为:一部分用12V1A在摄像机旁,另一部分用6个12V6A分6组进行供电,12V6A电源放在监控室内。

出现下列现象:
1、给12V1A供电AC220V,图像清晰,正常收看。
2、接着给一组12V6A供AC220V,全部图像出现条文干扰,继续将其他5组供AC22V,图像干扰非常强烈。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呢?

网友:
应该是12V6A的线细压降大吧.以前我也遇到过.把线换成2.5平方的铜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是用1台13.8V 10A的通讯电源 带12个摄像头)

网友:
应该是12V供电线路在上距离传送过程在电压损耗过大,同时受到交流干扰所致。可以在摄像头部加一2200UF/35V电容进行一下滤波,并一瓷片电容接地,滤除高频干扰。

网友:
楼上的做法绝对赞成,布线最好与电力线分开点,

网友:
把那些12V6V的全换成优质二手电脑电源。
铝网壳的价格高于新电脑电源。维修费用也高。性能比电脑电源差很多。
在你的系统中成了干扰源了。

网友:
二、三楼的朋友好像没有仔细看,我在线路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使用了12V1A的电源进行供电反而没有干扰了。就是这一点我比较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