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P0802N硬盘接上主板,无法开机卡在开机自检画面

楼主(2010-02-16):
各位兄弟请帮忙看看,如何下手

接上主板开机,机器只能卡在BIOS自检画面,无法进入BIOS。

网友:
开机自检的时候就停在检测那里不动了,进COMS进不了,用光盘启动也一样。

网友:
正在读硬盘,或者读取失败死机了,看下硬盘电路板和磁头的接触点是否氧化,还有就是BIOS设置错误造成硬盘和其他存储设备冲突,主从盘等,如果只接硬盘还是这个问题的话,硬盘挂了,

网友:
这种硬盘坏的机率很大。

网友:
不接硬盘开机进DOS,运行MHDD。然后带电接三星硬盘数据线+电源线,看MHDD能认盘不?能就运行ERASE
,数秒后可终止。重启看还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