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 花屏

楼主(2010-02-16):
开始是红屏,用手按下显卡显示完好,于是用风枪加焊显卡,结果出现大花屏,难道显卡挂了?该显存是在显卡上的,四个脚打的是黑胶。 这显卡能换显存么?

网友:
和其他的一样啊
重新植球下

网友:
重新植株吧,重做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不能单换显存只能重新植锡!

网友:
R4 的最好不要用风枪吹, 成功率极低

网友:
挂的可能性小,就是下面的焊点短路可能性大。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换个显卡吧,R40很多显卡的显存是封装的,一吹多数会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