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

楼主(2010-02-16):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
一是老化了 二是后面各种电压不对

网友:
建议先学习在提问。

你这个问题在置顶的帖里写的十分详细。
关于显示器模糊(聚焦不良)的维修专题

网友:
一般下雨天,这种情况会更明显

网友:
CRT常见问题  换管座

网友:
如果在下雨天或是天气或是环境潮湿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现象(问题)的。

也没什么好的方法,就是让它通电上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这种问题自己消失的。如果你太急用,可拆开后盖,用电吹风加热吧。

网友:
CRT老化,,,或是管座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