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10-02-16):
我的显示器有时候一闪一闪的,一下黑屏,一下亮,开始我怀疑是显示器的问题。后来我换了个显示器还是这样。我仔细检查过VGA连接线。没有问题,请教下各位怎么会事啊。我的显卡是独立显卡。

网友:
在显卡没信号时,显示器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
检查一下接口吧 ,

网友:
检查下  ttl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