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黑屏

楼主(2010-02-16):
一块GFORCE200的显卡 因为风扇噪声大,拆下来加了点油 再装上就黑屏了,可能是哪里 的问题?>
显卡
黑屏

网友:
安装不正确。

网友:
很有可能 核心虚焊了

网友:
猛擦金手指

网友:
如果取了散热板,十有八九外张力牵拉了主芯片,加焊一下正常了就可确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