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G540刷BIOS问题

楼主(2010-02-16):
今天我朋友拿了一台机子过来。主板是升技的AB9 PRO型号。。。重启后不能进系统。。卡在检测内存。硬盘的画面,,内存。硬盘都排除了,,,,觉得是主板BIOS问题。。。。用编程器G540刷BIOS,,,BIOS在官网上下载下来了,,,,原来的BIOS保存下来了,,,然后刷BIOS,,, 擦除操作:   完成
编程操作:   出错
      地址:0000000H   缓冲区:4DH   器件:93H。。。。。刷回原来的版本都不行,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是一样不能刷,,请问是不是芯片坏了啊

网友:
需要重新移动地址位置

网友:
尝试下从20000看看行不行

网友:
是不是芯片脚位没对好

网友:
是芯片的问题吧,换一个芯片再试

网友:
请教BIOS编程器用哪种好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广源,这个编程器不用改的,直接刷3M的bios都可以的……

网友:
我认为是座子的问题,我以前刚买来的时候,折腾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

网友:
我上一次用这个刷方正机也是这样,后来换个芯片好了.

网友:
BIOS块有问题,换一个就ok了。

网友:
将BIOS平放进编程器中,还有刮一下bios引脚,再不好使的话,就换个bios块吧

网友:
谢谢。各位,,,今天没事做又拿出来搞搞,刷回原来的那个BIOS又可以了,,,心想不会好了吧,,,换了一下,,,又不行了,,芯片应该是坏了,,,到了初八去买一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