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GA返修台坏了!看图。

楼主(2010-02-16):
请大家研究一下可能是哪个部位的问题。

网友:
老大  图呢    我看看是什么BGA

网友:
图呢?没有图。另详细说明一下故障原因。这样大家才能帮到你。

网友:
故障呢,一点都不说,叫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
是啊。我也着急呢!我的图太大了吧!上传时间好久啊!系统没有反映。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干脆放弃保修,直接拆机。我的机器是网上买的,如果因小毛病去维修站折腾几次运费都花不起啊!

网友:
故障现象是上加热老是超温。设定180℃。一会儿功夫居然到了250℃。上加热是红外的。我怎么看怎么像是电炉子加热丝。呵呵。在检查时发现:固态继电器有工作指示灯,当灯亮的时候说明加热开始,当灯灭的时候停止加热。现在的问题是当灯灭的时候加热还在继续。切断电源。用万用表的通断挡测量。直流控制端正常也就是接温控器的那端。可是交流端的压差是500多。证明这个交流端是软击穿了。无论控制端是否有信号,交流端都是接通的。于是我就和厂家取得了联系,厂家说要给我快递过来一个继电器。

网友:
我心理还是比较顺畅的,至少我的这次拆机节省了一百多元的运费。这个机器再加上包装怎么也要50多斤。还好啊!这种机器结构简单。我这种业余的也能找到故障。

网友:
呵呵   哥  你牛啊   有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