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晶/本本上的IC,不明白原理,发个贴老大指点下。

楼主(2010-02-16):
修一台液晶联想LXB-15L(LS558),原本是不定时黑屏,后来未拆试机的时候不亮了,拆开发现49的BIOS和HCT373短路。后来在本本上找到代换型号HC573B,但是看不懂什么用的。上两个图片,请懂的老大指点下。

网友:
原本是高压条电容爆的,发现电源的电容前一手换过,可能手工不太好而造成上面说的两个IC短路。

网友:
两人都够粗心的了,,,电容焊短了,,,也不能就判断为你说的那IC坏了呀

网友:
是个D触发器吧 .. ...........

网友:
373和573都是锁存,但是脚位不一样
仔细看下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