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场的问题

楼主(2010-02-16):
刚熟悉了CRT 的几个电路,有开关电路、供电电路、视频电路、可是越搞越乱了。呵呵。对于行管场管概念也没有专业是师傅指导所以有点模糊不清。行管我个人认为是用行管驱动电压来驱动行管线圈来控制电子束的水平扫描的,那场管呢?是场效应管的意思还是 与行管也是一个意思来控制垂直扫描的吗?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是如果场管是控制垂直扫描的,为什么没听说显示器有垂直光栅的 故障呢??

网友:
水平与垂直一条线的故障,,,这都有呀,,,

网友:
你断开行扫描电路就能看到垂直光栅了

网友:
哦 对~! 那场管呢?是什么意思? 是场效应管?还是负责垂直扫描的集成电路呢?呵呵。

网友:
行管原来的名字叫:行输出级晶体管。
场扫描输出级晶体管自然就叫场管了。
现在的场输出级都做成了集成电路,我一般称场IC。
场扫描电路的小信号部分通常和行电路做到一个IC里,我把那个IC叫行场IC。
当然,也有一些是分开的,那么就可以称它们为行振荡IC和场振荡IC。
行管,场管包含的信息是晶体管在电路中(或它所在的电路)的功能;而场效应管包含的信息是晶体管的类型。

网友:
太棒了,谢谢楼上师傅~!现在明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