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拆机10.2液晶屏改成什么最好?带触摸板

楼主(2010-02-16):
富士通笔记本拆机10.2液晶屏,屏上面带了一块触摸板

现在笔记本已经坏掉了,垦定不能再修了。所以想利用一下屏。不知道能改成什么啊 ?

原机单灯高压条,屏线什么的倒是都有,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屏型号:thshiba    ltm10c313  14线的
CP059541-02

做液晶显示器还是做车载 ?

改成什么最好?

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PDF,如果改显示器的话,谁有驱动板套件?偶买啊。

烦劳朋友们给指点一二,以前没点过这种屏

网友:
14线??
是单六位的屏吧.. XGA的分辨率..3.3V屏电.
这个可以用乐华的PT361G四合一板子点.不过貌似那板子不比这屏幕短..呵呵 好大一块..
其他的 2023 20120 什么的.我没试验过..没程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