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哪个硬盘分区软件比较好用

楼主(2010-02-16):
我的硬盘前面部分坏了,我想把前面隐藏,系统装在中部,那个软件比较好用,请指点迷津

网友:
用diskgen 大海的这个软件可以
先把坏的部分分成一个区。。把其它的分成扩展区。。分完合把坏的区删除Q! 硬盘坏了。。最好别用。。不然有重要数据丢了。。后悔来不及。。呵呵·!

网友:
3# 痴迷电脑者 谢拉我用的SPFDISK这个软件分的,挺好用的

网友:
好像DM 不支持大的硬盘吧

网友:
我一直用PQ来分,简单白痴,DM  FDISK一直太复杂不用。

网友:
SFDISK很不错500G的都能分,而且还是中国的技术 中文版,很好使~

网友:
硬盘坏了,换一个,免得数据丢失。。。。。。。。。

网友:
这样做过以后还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