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短路

楼主(2010-02-16):
在主板上测量CPU供电的上下管全部短路,我全部拆掉,在主板上测量GS极任然对地短路,CPU旁边的电容也对地短路了,从哪里修啊

网友:
1.MOS管拆下來測量是最準確的,在板子上測量是不準確的。
2.測量CPU12V供電對地阻值是否對地短路,如果持續短路繼續拆CPU供電周圍零組件直到不對地短路
為止

网友:
在主板上测量CPU供电的上下管全部短路,我全部拆掉,在主板上测量GS极任然对地短路,CPU旁边的电容也对地短路了,从哪里修啊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再量一下 估计就不短路了吧,是别的地方短路还是上下管短路先搞清

网友:
     有的主板 放上 cpu    测试  供电 就是 短路。  取下cpu  在 测试。

网友:
有时则是后端短路,电感拆掉后,可以轻易判断。

网友:
检查对地元件,下管,滤波电容等。。

网友:
同意6楼的。。。。。

网友:
拆下来量是最准的,但是有时候也不必拆下来量,量时还要注意万用表的档位!另外有的老式845主板的北桥的供电和CPU 是用一个供电的,要加以区分!不管怎么量如果对地阻值达到了0 了,那一定是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这样的短路,最好的办法就是拆,拆到不短路的地方就知道了。